HP 6520s独显 0.19掉电

楼主(2011-11-21):
接到一台HP 6520S的机器,待机0.03A 开机电流到0.19A就掉电。拆机裸板点还是这样子。
测主板3.3V、5V出来了,但1.8、1.25没有出来,1.8的电压变成了0.5V,1.25没有。CPU的工作电压也没有
更换此芯片故障依旧         芯片有5V供电,SLP_S3#_3R\SLP_S4#_3R  无电压

SLP_S3#_3R      SLP_S4#_3R       此信号来自哪  南桥?还是待机电路??       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跑0.2左右应该是3V 5V短路 那些SLP_S3 电压都是后面出来的先检查前面的跟3V 5V连接的芯片吧。。比如网卡 上下管之类的。。。

网友:
3v 5v的待机电压应该是供到网卡还有南桥,北桥芯片,EC的,短路可能跟这些有关系

网友:
很棘手的问题。3V5V后级短路或者南桥IO都有可能。

网友:
3.3V  5V    到掉电都一直稳定啊 没有偏低或拉低现象啊会是短路吗

网友:
   那信号是南桥发出来的吧,你查下南桥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1.8v 1.25v没有出来,说明南桥的待机电压不正常,那先测一下南桥旁边的电容或电感有没有短路或击穿的情况,其中有一点我不明白,就是南桥的1.8v 1.25v的电压是怎么得到的,如果这个问题搞清楚了,我想可能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

网友:
南桥边电容 查到有5V  没有3.3V     有好几个电容只有0.45V

网友:
受不了     先干了SB  再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