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贴 键盘不能用

楼主(2011-11-21):
  键盘供电正常 数据正常 时钟不正常 数字表 红笔接地 黑笔接时钟 为1  鼠标时钟为600多 求维修方法 供电5v 数据正常

网友:
看有没有排容,有拆了再说,再不行查下电路,看有没有断线的。不会就换下io看看。

网友:
就顺这不正常的线找 就可以发现问题

网友:
查键盘接口的微电容,和I/O集成!

网友:
5v  供电 数据 时钟 对地阻止全部正常了 键盘依然无法使用

网友:
还得看 上电状态下  时钟与数据是否有5V的电压

网友:
按照一楼方法做旧可以了

网友:
买个USB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