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7系统电脑启动到桌面一会儿显示无信号 求急!!

楼主(2011-11-21):
W7电脑系统启动到桌面一会儿显示无信号 ,键盘灯还是亮着的,像是死机 ,有时候还启动不了,点不亮

网友:
显卡驱动有问题?

网友A:
win7  系统要独立显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win7  系统要独立显卡。

这个是客户都用了一年最近才出现这中情况的。

网友B:
有独立显卡的插槽吗 加一块显卡试试看 像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有独立显卡的插槽吗 加一块显卡试试看 像是显卡的问题

还是那样的,加上后还自动重新启动。还有没别的办法

网友:
重装下系统行不行啊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是那样的,加上后还自动重新启动。还有没别的办法

北桥的问题?建议换主板

网友:
换显卡驱动  不行  装系统试试

网友:
确实是主板的问题 ,换了个主板就好了。我晕

网友:
呵呵,这个问题肯定和显示系统有关系,独立的就是显卡,集成的就是北桥喽

网友:
可能集成供电有问题,主电容

网友D:
板子或者电源都有可能 长城还有品牌机 真的第一次听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板子或者电源都有可能 长城还有品牌机 真的第一次听说

额..那不知道 反正是长城的机子,不是组装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