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帮下忙找下问题

楼主(2011-11-21):
     收到一台老式明基笔记本,每次摇动下屏或者震动下屏的时候,屏就显示花屏了,全屏横条,再动下又恢复正常显示,但是机器就卡住了,鼠标也动不了,什么都没反应了,硬关机重启后又正常,就是不能去动它,在不晃动的情况下开机一天都正常,怎么玩都没问题,请教下各位到底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屏线接触或屏线本身的问题。

网友:
屏線的話怎麼可能 “恢复正常显示,但是机器就卡住了,鼠标也动不了,什么都没反应了“           個人認為是顯卡

网友:
屏线,或者是屏的问题啊!!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参与,现在还没拆开看,到时候修好了给大家分享下,
   我也怀疑是不是屏或者显卡哪接触不好

网友:
修不好就算了、(*^__^*) 嘻嘻……

网友:
还不敢动哟!  工具还没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