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7电脑启动到桌面,一会儿显示无信号,键盘灯亮着的

楼主(2011-11-21):
电脑启动到桌面一会儿显示无信号.长城品牌机 集成显卡
这个是客户都用了一年 最近才出现这种情况的

网友:
重装过系统不得,就查一下CPU风扇散热。

网友:
是不是分辨率调高了?

网友:
进安全模式,看看能不能进去。安全模式也进不去,建议重装系统或者用启动盘修复。

网友:
个人认为是分辨率的问题。进系统时超出了正常的分辨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