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分享ASUS M3A78通病经验

楼主(2011-11-21):
ASUS M3A78 REV1.0G 主板,故障,开机不跑马,其它一切都正常,只是复位一闪一闪的,CPU在BOOT阶段电压在1.1V左右,处于没工作,通病BATA电池 电压低!更换BIOS电池就OK!也可以不装电池,测试也跑马,发帖希望别人不走弯路!
cpu
同意楼主:
5.0
潜入深蓝
同意楼主:
不错,我发现华硕的机器很多问题都跟BIOS扯上关系 。

网友:
是AMD芯片组的吧

网友:
华硕的大问题没有,小问题不断。
同意楼主:
5.0
啥叫维修?
同意楼主:
确实是

网友:
我也修过其他牌子的A78板..电池没电..也会有这种情况的..很奇怪

网友:
AMD的板子 CMOS电池没电也会导致开机不显
同意楼主:
5.0
啥叫维修?
同意楼主:

网友:
感谢楼主共享经验呀

网友:
楼主。你们说的跑马是不是测试卡

网友:
电池没电都能不跑马,学习了。

网友:
遇到过几例 电池无电 就会无码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,收藏了

网友:
不错,遇到过,但不知道是通病

网友:
从来不推荐AUS的板,问题太多!
liusheng152
华硕的低端板差劲,高端还可以

网友:
这是通病吗?

网友:
AMD芯片的毛病多。。不知道这个是不是AMD芯片组

网友(2012-03-04):
这跟芯片组有关,AMD的就这样在BATT电压层就有Sequence在跑,电池无电或没电池时序就会错,Intel的芯片组就没这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