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方正S655R笔记本花屏,大家帮我看看是哪里的问题

楼主(2011-11-21):
如题:客户送来一台方正S655R笔记本,开机之后就花屏,大家帮我看看是哪里的问题。

网友(点评):
大哥,这是标准的显卡问题,换显卡就好

网友A:
换屏看看,屏坏可能性大

网友:
1000%是显卡啦 呵呵呵 不知道你为什么说是屏
我不懂,你是在灌水还是真的不懂,这么常见的问题
显卡。毫不犹豫的

网友:
肯定显卡问题大些

网友:
做显卡吧,

网友:
更换显卡吧。

网友:
  这种机器基本都是显卡出问题

网友:
应当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显卡问题大应啊,重新做一下,8400的显卡门的问题机器

网友:
显卡问题那种问题见得多

网友:
笔记本显卡虚焊的较多,楼主可以加焊试试

网友:
显卡,换显卡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屏看看,屏坏可能性大

额  顶你   这肯定是显卡挂了的   加焊

网友:
这个很明显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本人也认为是显卡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  看是否正常   正常的话  就是 屏货屏线  不正常的  可能是显卡

网友:
显卡,做显卡吧

网友:
这个外接试下就知道了,,不行换显卡!!!

网友:
显卡问题占百分之90,显存也有可能

网友:
显卡问题--

网友:
有规律的花 应该是显卡

网友:
显卡.和屏线问题。

网友:
显卡,还用问,8400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更换改良GPU

网友:
显卡了,先重植下,不行只有换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做做显卡看看吧  不行外接下 屏也有可能

你怎么把顺序颠倒了

网友:
6分屏 典型的6分屏

网友:
先外接显卡器,不行再加焊显卡

网友:
显卡,最好换改良版,不行重植,最好不要加焊了事,这台机器反修高

网友:
典型的显卡问题,期待楼主最终的结果。

网友:
像这样六个屏幕都是显卡,做显卡可定解决问题

网友:
我也有台一样的,换了显卡还是一样的情况!

网友:
直接显卡。6屏就是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