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nux 系统

楼主(2011-11-21):
各位大虾  有没有谁在研究 Linux 系统的  怎么装软件 请教

网友:
自带软件管理器。。。推荐UBUNTU

很好用的。

网友A:
最好是有图     我用的是雨林木风的 Linux   输命令 无论怎么弄 就是不行         小弟不才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最好是有图     我用的是雨林木风的 Linux   输命令 无论怎么弄 就是不行         小弟不才哦

不玩LINUX好多年。。你还是换UBUNTU吧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玩LINUX好多年。。你还是换UBUNTU吧。。

  支持的 软件 多吗

网友:
上次也研究了, 半天, 还是没有研究明白这个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