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代换问题!比较菜的问题

楼主(2011-11-21):
明基17显示器电源板坏!买个19的代换!
5V 和3.3V和地都好解决!就是驱动板到电源板的开关两个线路有正反吗,怕接错烧电路!

网友:
没有正反你 接就行啦

网友:
量一下,有没有接地的。

网友:
一个ADJ  一个BLON(ON/OFF)   直接接就是 了。

网友:
AOC高壓一體板的一個輸出是PID是什麼意思。

网友:
有的不要接反了

网友:
有正反啊!一个是开关一个是亮度!我也是问师傅问的!接反了好像也不会烧

网友:
接错一般不会烧的,不过开机时画面与灯管亮不同步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