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 W1942T屏刚开始时是屏闪一下闪一下

楼主(2011-11-21):
LG W1942T屏刚开始时是屏闪一下闪一下。开机发现35V470uF三只电容全部鼓起来了。更换后屏就一点亮多没有了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  是不是驱动板坏了呀

网友:
有查輸出電壓正常嗎?

网友:
查一下高压部分的MOS管坏了没有

网友:
遇到同样问题 顶起啊

网友:
看看高压供电的保险断了,也可能是电源有问题

网友(2011-12-26):
遇到同样的情况了,三个470换了后全黑,最后换了个AP4525GEH好了....

网友:
不管怎样先要查下电压吧,看电源指示灯是黄色还是绿或蓝色,或者亮,没亮或一闪一闪查5V,亮绿或蓝查高压

网友:
换电容情况更差的时候,要注意比如说4606等高压部分元器件是否短路了,以前修三星17寸的时候遇过很多。

网友:
这个显示器全基本都是用来高压板出问题,太Y了

网友:
有的用的是APM4052D,功能是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