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逸F41M待机0.05A

楼主(2011-11-21):
天逸F41M待机0.05A
待机0.05A,二修机,接手时看了一下,上家主要动了公共点部分和几个MOS管以及8734A。量了一下3V5V电压无短路,量公共点电压只有2.1V,测公共点B+阻值偏低192殴,待机0.05A不正常,正常的待机应为0.01A,公共点电压偏低肯定被拉低了,主板存在短路,烧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,于是来断开B+经过的电感,当断开到PL10时公共点阻值正常,看来问题在这里了。
测了一下上管阻值偏低,于是更换了一个,再测公共点阻值正常了。一通电电流在0.02-0.13-0.06-0.02之间反复跳动,公共点电压19V也在反复跳动。难道是还存在短路,断开3V5V节点通电还是一样的在跳,挑起5V电感待机0.00A,公共点19V正常,电流不在跳,难道主板还有短路的地方?还是来打一下各个电感的阻值吧。
测了以下全板的电感阻值,3V5V正常,只有1.05V的电感阻值低了一些,这也是正常的,量到1.8V的时候,其阻值只有37殴,面对GL960这种北桥,植球不容易,其1.8V阻值为37殴是否短路还有待于查证。再查了一下1.25V电压阻值也只有55殴,全板中除了1.05V以外,只有1.8V1.25V阻值偏低了,这两阻电压均到北桥,目标指向北桥直接拆了,拆了清理了焊盘,再量阻值均已正常,看来北桥确实坏了。再通电晕!!!电流还是在0.02-0.13-0.06-0.02之间反复跳动。想了想由于短路1.8V1.25V都把北桥给弄挂了,MOS管上管也被损坏,其芯片可能也存在问题。
于是将此芯片直接取下,断开MOS供电的电感部分,直接通电待机0.01A,量3V5V均已出来,触发0.13A,看来PU7IC确实有问题。于是让老板订了5片。
今天到货了把IC和北桥都做上去,再测公共点阻值正常,全板电感阻值也正常,通电触发到0.17A掉电。晕死了,难道还有问题?量了一下PL10电压偏低原来 1.8V成了1.36V,肯定不正常,不会是芯片问题吧,于是又更换了一片,结果还是一样。仔细观察也没有进水的痕迹,整理了一下思路:面对输出电压偏低或者偏高,一般可能出现在电阻分压的过程中,查了一下电阻PR59有点偏高。
于是从别的料板中取了个差不多的装上,再次触发电流上来了,再测1.8V电压正常。装上CPU,内存触发亮机。

网友(点评):
胆大心细。技术很好啊。羡慕。

网友(点评):
".....查了一下电阻PR59有点偏高......."其中PR59图中应该是PR95 看走眼了吧 加油 会更好...

网友A:
我写的比较匆忙,很多不足的地方望各位朋友多多见谅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修了这么多问题 收了多少钱

这机器在我们这边同行都要收个300

网友:
好像 是散户,报了350吧

网友:
不错哦,,高手,发现仁宝待机0.05好多都是B+点短路的

对哦。仁宝的保护就这样。

网友:
要多收点钱呀。这么麻烦

网友:
我们这里价格都低的,一般修电路只有100元,修显卡100,等等之类的

网友:
我记得这个板子1.25V阻值60欧是正常的,1.8V的37欧那肯定不对.

网友:
是的。其实那个北桥太难做了,有点不想动他。

网友:
那么便宜实收同行吧

网友:
“.....目标指向北桥直接拆了,拆了清理了焊盘,再量阻值均已正常 .....”应该将正常阻值明示一下 以后可以供参考 达到大家借鉴的目的 否则看了没多少效果  另外有个疑问 北桥到底坏没 ?

网友:
其实 自已把修好的机子 笔记本还是比较有这个可能的       各主要测试点   各主要IC   电压  对地值  做个数据对比库  就好修多了

台板 就有点不太现实    型号N 多

网友:
当时正常的阻值是这样的 1.8V阻值为154,1.25V正常的阻值为97.

网友:
当时正常的阻值是这样的 1.8V阻值为154,1.25V正常的阻值为97.
北桥确实处于微短损坏状态。

网友:
谢谢饼哥,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

网友:
这种板子,待机过0。01A 都是B+短路

网友:
不错,修的很细心,电阻都每个都量!

网友:
楼主你能告诉我北桥坏了吗?

问题是不是出在 PU7  和 PR95  上面?

因为PU7 的问题造成 1.25 和1.8V 阻值底。误判了北桥?

网友:
一般的新手都会认为0.05待机就正常了!

网友:
楼主思路不错,但是关于北桥,楼主可以先把芯片换了,然后再看看是不是北桥,

网友:
桥供电的阻值一般都低

网友:
才修了个F41A,也是待机偏大,由于是拿来的裸板,直接测B+,偏低,只有十几欧,目测发现一电容腐蚀,直接拆掉,再测阻止正常,上电,正常触发,亮机。

网友:
PU17芯片损坏导致的微短吗?1.8反馈电阻过大导致输出电压低哦

网友:
笔记本待机多少v才算正常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不好说,一般在0.01-0.06,有的偏高,有的偏低

谢谢提醒!!

网友:
一般在0.01

网友(2011-12-25):
一再的学习呀。。

网友:
我的妈  这个价 怎么生存啊

网友:
那2个电感阻值偏低 就判断是北桥 这个准确吗?

网友(2012-03-24):
引用 网友A:
我写的比较匆忙,很多不足的地方望各位朋友多多见谅

修的很好  有很多经验在里面  谢谢分享

网友(2012-09-18):
待机多少也是看经验的。比方说。IBM的比较高点。仁 宝的001 等等。看什么厂家的板子而定。有些008都正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