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337掉电

楼主(2011-11-21):
ms-7337拿来内存不过,SPD供电开路,搞定试机独显亮集显不亮,打值OK,再测试发现开机掉电,电源保护。没有短路的地方,求思路或者图纸参考!!!

网友:
没有修到过  找饼哥吧

网友:
先搞定集顯不顯的問題, 掉電應該就能解決.
查一下北橋的工作條件吧.

网友:
这个问题好像十分复杂,向大家学习

网友:
待机USB居然有2.2的电压,换掉所有的的7313还是一样,最后换了MS-6G搞定了

网友:
路过学习了

我是刚来的 -10 严禁灌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