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索尼笔记本 跑马正常不显

楼主(2011-11-21):
前几天接到一台老的索尼笔记本AMD CPU ATI(igp320m)的北桥,集成显卡,拿来待机正常 触发不跑马 各电压都正常 最后热了下南桥跑马了 就从做了下南桥 现在都跑马了 正常进系统了声音都有了 可就是屏不显 内外屏都不显 屏背光都没有 屏口18V 5V 3.3V电压都有
大哥们怎么回事啊  显卡集成的 加焊过北桥     系统都进去了 回是北桥的问题吗

网友:
查屏接口数据线阻值

网友:
北桥问题   加焊北桥

网友:
加焊北桥 OK

网友:
我估计 也还是显卡之类的问题

网友:
查下 南桥 北桥的一些重要信号  ,时钟IC 的频率都出来没有, 然后查 FSB,  以及LVDS 信号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