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-541电池可开机,适配器不开机

楼主(2011-11-21):
接修一台HP-541机器,客户说用适配器开不了机,有时可以,能开机就能充电,不能开机就充不了电。接过来,插适配器一试,果然不开机,而且吧,黄色的灯闪三下(好像是电池电量低的警告)。多开几次后偶尔一次可以打开来,进系统等一切正常。然后客户说在别的地方修了下,说加热南桥后可以用,但用了二个小时,又成这样了。
拆开裸板测试 ,还是一样,心想应该是误把适配器当成电池了吧,然后误报电量低。就找图纸,找点位,量了EC对比下,发现只要用适配器,就发不出KBC_PW_ON我就测量EC的条件, 都有啊这下没思路了(技术不行啊,修的机器少,经验没有技术也没有啊),看着电路图,头就大。心想,要不还给同行搞吧,咱没啥技术,但心有不甘啊,后边想,是不是充电芯片的事,我就上网查了查,看坛子里有说充电芯片的事,就网上淘了一块回来。
芯片到了,心里很激动啊,不成功便成仁,风枪吹下,再吹上,用烙铁加焊,然后放大镜看了个遍,没问题,插电,居然可以了,我想,唉,还是充电芯片的事,心想修好了,开关几次,都可以,就先放了一下,等半个小时,再开,哇黄灯依旧闪,不开机。。。这下头更大了,给同行吧,心真不甘啊。何况芯片都订了。。没收到钱,给同行吧赚得少啊,我报价就低,给同行,我就赚个1020块????便去群里找师兄弟们求助。。。。可惜别人都忙啊,指点二下,也没搞定。。。客户电话又崔过来了,说后天来拿。
心想,胡搞吧,先加热下南桥,客户说原来加热南桥可以用,我看了看南桥没拆胶,估计用风枪加热的,就上BGA加热,然后再测试,又可以了,我想不会真是南桥问题吧,我就趁能开,赶快测EC条件,发现ADP_PRES,这个信号现在为高了,原来不开机时为低,我就跟踪这信号,发现到了充电芯片这里 我就想是不是中间的小管子坏了,给拉低了,我就先拆R522,再测,也是一样的,然后拆R523,量了下,也是一样的,再拆D500,也一样,就测量下U500A这里,我想1脚输出低电平,R523会拉高吧,我就用镊子短接了下R523,奇迹发生了,开机了。。。。猜想是U500的问题吧,但订货来不及了,我就把R523拆了,弄了段锡丝代上去了,然后,我裸板测度多次没问题,把电池也装上,正常充电了,心里好高兴哈,但是我不明白的是ADP_PRES    CHGCTRL_3   是什么信号?
新手,第一次发贴,口下留情~!

网友:
有心了,,如果能充电的话,就改下电路

网友:
用适配器开不了的话,也不充电,    只有用适配器开得了,才能充电

网友:
我也是对信号 一无所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