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下LED发亮过高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1-11-21):
IBM R400,刚拿过来屏碎了,背光亮,拆机试屏的时候不小心把背光弄的也不亮了,后来发现主板上两个保险烧了,换了后,换上屏就变成下面这个样子

以为是屏不对,后来发了个屏换上去一样,然后从好机子上拆个换上去还是这个样子,大家帮忙看下应该是哪里的问题

补充内容 (2011-12-7 22:44):
以解决,换一样的屏OK,一样的屏不带转接线,原来换的带转接线

网友:
是不是换过灯管了? 我上次换灯管没有处理好,屏幕漏光了,

网友:
看下 ADJ  正常吗

网友:
这个不是屏太亮,是有一半的LED没有亮。如果你更换过屏试过。那就是高压的问题。

网友:
应该是有一组LED背光没工作

网友:
漏光吧,那个光明显不匀啊    要么就是灯没有对好导光板

网友:
换屏把,led漏光了

网友:
看样子  有点像里面的LED灯没有全亮   看一下是不是主板上 那里的信号 和电没有

网友:
有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   后 把背光板换了   就好了

网友:
有几组LED没亮

网友:
LED灯很多没有亮出来,至少缺了一组

网友:
你这是,有一组led背光没有点亮,造成的,,,

网友:
你这个故障是有一组LED灯泡没有开启,一般是高压板的问题,你看下高压那个地方的接口是不是有虚的

网友:
重点查一下高压那块

网友:
屏的小排线没有插好,或屏坏了。这个绝对是正确的。不信你问卖屏的

网友:
有灯柱呀,LED供电电压不够

网友:
之前用替代屏的时候碰到过类似情况,更换转换线后OK

网友:
led缺组供电啊!

网友:
不错 像舞台灯光效果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