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X1632 四脚无12v电压

楼主(2011-11-21):
清华同方的机器
测四脚电压在 0.几V 第九脚ref 有2.5v 芯片旁边的电感有啸叫声

这是1632损坏吗 ?

网友:
先吧电感 拆了啊    看

网友:
应该是1632坏了,先换个试试,

网友A:
看看能不能把12脚抬起来!我没修过本本哦!只是参考!

网友:
PL5  和PL13有电不?

网友:
电感开焊吗?补补焊,不行在换芯片。

网友:
电感啊。这种情况要检查 回路,就是芯片的电压检测 和电流检测回路,无穷大会烧后级的

网友:
REF是基准电压,有2。5V一般说明芯片没坏

网友:
  你看看电感现在有阻值吗。电感会响,看看是不是电感坏了

网友:
先查电感是否不良,再查电流,电压检测回路,REF有参考电压出来,芯片一般都是 好的

网友:
一般都是后极拉低的吧,摸摸芯片发烫不,量下4脚对地值以及电感对地值。

正是。通常先测对地。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好没 应该是芯片挂了吧!

网友:
以前遇见过,可能是软击穿,用示波器打每个电感的波形,最为混乱的就是那一边有软击穿

网友:
应该是1632坏了,先换个试试

网友:
观察几天才发现,这是不知修过多少遍的本子了.掉件不少IC就少了俩,其它阻容二三极管加起来少了十多个

网友:
只有换一个1632再下一步,不要越修越大的问题。

网友B:
掉那么多,还修啊,真强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能不能把12脚抬起来!我没修过本本哦!只是参考!

对。把4脚抬起看下。电压起来没有。

网友:
应该先把供电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掉那么多,还修啊,真强啊
我是个人用户,不是专业维修人员.修它也只是为自己用
现在零件还没着落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