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怎样看电路图。。

楼主(2011-11-21):
本人做电脑组装已好几年了,但最近为了给自己充下电,到朋友那里学修笔记本了。基本的拆机,做BGA,焊接,万用表和示波仪的使用还是懂的。就是看不懂电路图。想问下大大们,看电路图的基本方法和步骤是怎样的。

网友:
懂的都来指教下

网友:
我也是个菜鸟,我把我知道的先说出来,说的不对的请高手出来补充,我也想知道一下:要看懂电路图,首先要对电子元件有很深基础,认识各种电子元件在电路中的符号和作用.然后要知道电脑的上电时序、主板架构、各芯片组的功能等等。一般的电路图是从左往右看或从上往下看,注意电路图中的线路中断画法、分散画法、集中画法、交叉线、接点等等,还要认识那些信代码(例如:VTT、VID0-VID8、VCCP、RST#、PWRGOOD、CLK、LID、LVDO、EN、SHDN#、DVR、PLTRST#、PCIRST#、LPCRST#、VCC3M、VCC5M、VCC3B、VCC5B、SYS-ON、PWR-SW、DCIN、3VALW\5VALW、CE#、OE#、WE#、RSMRST#.......好多好多,这里不多说了),带#号的是低电平有效,这些信号一定要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
网友:
等人回答啊

网友:
从最基本的学起。首先学习各种电子元器件的工作原理,再学会看些简单的电路图,如:放大电路、振荡电路、分频电路、数字电路等等。只要有耐心,勤思考,一定会学会的。

网友:
LS还不如说买本电子元器件基本知识看看呢

网友:
我也学习学习啊,嘻嘻

网友(2012-01-03):
你能不能把其它的信号代码和中文意思写出来啊。麻烦你了。。。

网友:
那些代码太多了,看得多了就自然知道一些。如果确实要看,论坛有个搜索,你搜索下

网友:
学电子原件的特性就够了,再让你朋友教你看电路的反馈、振荡、监测、自举升压、各个信号的缩写字母。比如vtt、vcc供电,blon clk开启背光信号等,不同工厂的代号不同。

网友:
  哥们你还不如弄什么电路的电路图,请教高手叫你怎么看!

网友(2012-03-23):
有什么书可以提供的吗

网友:
没有基础的可以看刘坚强的视频,通俗易懂,就是太慢了
youku上就有

网友(2013-04-16):
谁有刘坚强的视频啊?要是能给我一份该多好。

网友:
你们说的这些新手怎么入门?最起码的是哪些元件在图上是个什么样的吧?
电路图都是这些元件组成的,元件清楚了再来攻信号不是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