致铭945GM2-L主板修复(BIOS已上传)

楼主(2011-11-21):
    同行拿来一块945GM2-L主板,今天有空点了一下,发现主板不跑码,复位灯亮5秒钟就开始狂闪,闪几秒后自动断电重启。首先在复位灯没闪的时候量了下内存核心电压 CPU核心电压 北桥VTT电压都基本正常,闪的时候电压一直有跳变,感觉这板子因该是复位有问题,然后断开电源,量了下主板上电源接口的对地阻值,发现红色5V对地阻值只有10几欧,没去跑线,5V应该是到IO的,既然复位不正常,那就直接杀IO(IT8712F-A)了,拆掉IO先量了下红色5V对地阻值已经有200多欧了,直接找了个同型号的IO换上,开机测试一切正常,OK收工啦。

网友:
厉害啊值得学习和借鉴一想a

网友:
真厉害丫   这样都能直接联系到IO去  是我的话都要跑线路了  而且不一定会想到电源那里的红线5V会关导致它反复复位

网友A:
刚开始也没去想红色5V出问题 但是量了下各个电压点基本都正常,只是在复位的时候电压有跳变,所以没去想那么多 先把电源接口都量下 量到5v发现有问题了 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刚开始也没去想红色5V出问题 但是量了下各个电压点基本都正常,只是在复位的时候电压有跳变,所以没去想那 ...

嗯   LZ技术确实蛮好的   学会了  以后修主板又多了种方法叻

网友B:
+5V的供电,到I/O芯片,阻值十几欧,没有把5V拉低吗,呵呵。5V供电的地方还有好多啊,楼主一下就想到了I/O芯片,也可能是I/O参于PWR GD给南桥的原因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+5V的供电,到I/O芯片,阻值十几欧,没有把5V拉低吗,呵呵。5V供电的地方还有好多啊,楼主一下就想到了I/O芯 ...

是的啊  5V还到其他很多芯片 但根据故障现象就可以判断哪里会导致此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