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6T经典一波多折

楼主(2011-11-21):
机器来的时候是显卡问题 客户说正常的时候屏红 很明显是灯管问题 给客户报了两个故障维修 首先拆机加焊显卡 插屏测试OK 拆屏换灯管装机测试OK 客户取走待了两天又拿回来说机器还有问题 关机重启 告诉客户说这个问题不好修机器放到这吧 客户同意  不会这么臭吧 难道南桥还有问题 把硬盘拆下 测试 也不行 拆机 换个COMS电池 还是不行 裸板插硬盘插屏进系统再试试吧 *脏话*插鼠标时发现4个USB统统不能用 关机测试发现USB根本就没有供电 查查这个电路吧 量到Q3901的时候发现这个件已经掉了两个脚了 换掉后不但USB能用了而且关机重启这个问题也解决了

网友:
解决了就是好,客户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

网友:
过程是你可以随便说的 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