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 机器 大电流 求解

楼主(2011-11-21):
  客户拿来一个 戴尔机器 用可调电源  显示大电流

网友:
网速 太不给力了

网友:
测下那几个大的地方 看看那块高了就是那块有问题了吧

网友:
慢慢拆吧,一段一段的排除,看看是那部分影响

网友:
19V对地了吧

网友:
拆机排除短路啊。

网友:
这故障说的太含糊,无法判读故障啊,是完全短路了还是电流大但是能开机?有些本电流本来就挺大的

网友:
新手就是新手啊  发帖都不一般啊

网友:
是待机电流高,还是19v短路啊  说的太含糊了吧

网友:
主供电短路了 .应该有电容串了.主供电的电容.慢慢找把

网友:
这样子发帖,那你就拿个放大镜看哪个电容坏掉了吧。

网友:
短路了吧,用烧鸡大法试试。

网友:
电流大,就是短路的呗

网友:
短路,查查隔离 主供电上的电容,场管之类的有没有坏

网友:
   解决了   电容串了

网友:
大电流用电击。一般是哪个电容引起的

网友:
主供电短了吧

网友:
额   烧鸡法还是最管用的捏

网友:
DELL一般CPU附近的住供电电容爱坏

网友:
dell 1400这种系列的机子开机大电流就是哪个电容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下短到0跟不短到0都可以到烧机法烧机吗?

短路我也正在研究.不过看到书上说:不是完全对地了都是可以烧出来的

网友:
大电流,,这个好复杂?

网友:
是不是那点短路了?

网友:
如果没看到明显烧坏,就找找隔离的电容了,电容短路的很多

网友:
l  大电流最好修了。  直接干19V  然后用可调限流、   在用手去摸、  哪个芯片烫得厉害就是哪个芯片坏了。

网友:
大短一般好修,用心看看加烧鸡法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干死保护隔离

网友:
短路了   DELL    电容坏了 修了很多次了CPU那

网友:
先用洗板水搽干净 不行  再用5V烧下 看看那发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