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笔记本不亮机。(怪问题)

楼主(2011-11-21):
收到客户一款华硕K40笔记本,开机电流跑到1.5不亮机。起初换过cpu内存,刷过bios,就是不亮机,观察显卡是ATI-216-0728018,北桥AMD-216-0674026。而后热风枪吹了下北桥试机电流马上跑到2.23机器能亮了。板子上了BGA干了下北桥,本以为北桥问题,结果亮机进系统进度条就蓝屏,代码:0x0000007b。马上又怀疑是不是我bios刷坏了,因为一开始刷过,我又刷回以前的那个bios问题依旧。有是看见华硕logo就死机了。反复死机·开机3-6次之后机器又点不亮了,电流又跑回到一开始1.5的电流.又去加焊北桥故障又好了就是不进系统,蓝屏·死机。问下有人遇见过这种问题吗。到底怎么回事。现在已经订购了一片216-0674026,还在路上。我猜想应该是北桥有问题。请教大家帮我判断下

网友:
是不是做北桥BGA时把南桥搞虚焊了。另外在BIOS里面把硬盘模式改一下,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试看还蓝屏不?

7B一般是硬盘AHCI和IDE模式没选对造成。

网友:
就是看看是不是BIOS里面没有设置对

网友:
南桥离北桥远着呢,绝对不可能南桥虚焊,你后面所说的我都搞过了,大部分看见logo或者跳过logo就死机

网友:
这机器一般不是北桥有毛病就是显卡有毛病,bios坏的不怎么多见

网友:
应该不会是显卡吧,我修机器到现在还没有遇见过这款显卡有毛病,再说我怎么只要每次加焊过这北桥就好了啊

网友:
我遇到的桥的情况居多。

网友:
有哪位高手遇见过,现在就怕换了北桥还是这个毛病

网友:
换个新北桥

网友:
同心版主说的

网友:
换个新北桥应该就能好了

网友:
代码:0x0000007b
是你硬盘模式没设置好

网友:
就是硬盘模式没设好。

网友:
硬盘设置了,问题是不接硬盘也死机啊

网友:
今天把新的桥换好了,新问题出现了,机器过了logo不停的重启老是重启显示华硕LOGO画面

网友:
如果系统是xp,你的硬盘模式必须得改成ide

网友:
有的机器不能选择ATA 和ACHI

网友:
听工厂朋友说K40机器BIOS里面设置比较麻烦

网友:
7B 是你BGA时拆下电池导致BIOS恢复默认设置所致 吧它的硬盘模式从ACHI改回IDE就好了。

网友:
我以前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,也是加热北桥好了,过过又坏,换过北桥还不行,后来才发现北桥旁边的个两个东西虚了,加热北桥的时候他也好了,

网友:
换了北桥能好么!!!

网友:
7b基本都是跟硬盘驱动有关系。可以装win7。要不改IDE模式装X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