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强行关机不了

楼主(2011-11-21):
如题,电脑不能强行关机,这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:
请问楼主,你干嘛要强制关机啊?

网友:
断电不就行了嘛。

网友:
按下电源开关不松手。

网友:
断电不就行了嘛。
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73693-1-1.html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,不使用强行关机,如需只要按下开机键几秒钟即可

网友:
断电是最快的强行关机!不过经常这样的话容易坏硬盘!

网友:
直接到供电公司断电得了

网友:
南桥  也许是BIOS 问题

网友:
强制关机不了? 所谓强制关机就是强制断电,中需要拔掉插脚就可以了

网友:
直接关电源

网友:
没有把问题说的很清楚

网友:
不太清楚,先说清楚为啥要强行关机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不随便强行关机,真要强行关机就由不得它肯不肯了,断电了它能不关?

网友:
强行关机只要按下开机键几秒钟即可,或拨掉插头就行了

网友:
拉闸,不信关不掉,不行的花就是见鬼了或捡到宝贝了

网友:
按住电源,数到6

网友:
在桌面上点属性---屏幕保护程序---电源----高级----在按下计算机电源按钮时-----把此下方调成关机  OK!

网友:
一般我都是只按一下然后就自己注销 关机了

网友:
楼上的都太有才了!楼主是问关不了机是什么原因!没问怎么办!

网友:
建议先重装一下系统!

网友(2012-11-14):
我见过一般的这样的主板都有问题

网友:
有些是需要按下几秒后才能的,如果还不行就直接把电源线拔了;当然了、如果你身边有剪刀之类的,也可以直接剪断,这叫一劳永逸......

网友:
按住能关也能用吧

网友:
没有什么大不了的,不行就断电,硬盘没有那么容易坏的。

网友:
电线剪掉呗。

网友:
断电就是了,强制关机多简单的,直接断电,笔记本就抠电池和拔电源,强制关机关不了的情况我也遇到过,但是是笔记本

网友:
要按着开关不放多等会。。

网友:
搞不清楚什么情况。。。

网友(2014-03-18):
我这有块主板就这样不能强行关机  软关机之后就不能开机 , 吧电源断掉就 可以在 开机

网友:
强行关机只要按下开机键几秒钟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