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装系统

楼主(2011-11-21):
以前装系统,师傅总教我用光盘,现在换了师傅,用UCB了。但我不会在BIOS设置U盘启动,我只知在BOOT里设,请问该如何设置呢?

网友(点评):
是USB吧 现在大多机器不用进BIOS设置 按快捷键F12 ESC等等选择U盘启动。

网友:
U盘的几种格式:HDD,ZIP,ODD,FDD.

网友:
除了软盘、硬盘、光盘外,剩下的就应该是USB启动了。

网友:
设置成USB启动就可以了,不过前提是你的U盘做过没

网友:
我会装,你要不要我来转个

网友:
很简单哦,我可以教你的

网友:
我早就用U盘装系统!我用晨枫!很简单!现在新板不用设什么启动!就设默认主盘就可以启动了

网友:
你这水平基本白板丫。。。怎么学

网友:
网上查一下多着,

网友:
进入BIOS,在里面设置first drive 为usb hdd保存并退出,把已做成启动盘的优盘插进去。重启,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都是过来人呀!

网友:
没用过USB装系统的路过.惨啊

网友:
都给了你答案,我就路过算了

网友:
没量产过的话,选usb-hdd就可以了,量产过的选usb-cd rom。

网友(2012-07-08):
u盘做个PE,推荐电脑店!在bios里设置第一启动盘是usb就ok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