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桥问题,知道的说下

楼主(2011-11-21):
南桥有问题,点不亮,用力按下南桥就能点亮,没有BGA,有没有别的方法,高手说下,谢了
点不亮

网友:
最好的办法是拆下来置球,不能的话就只有加热了

网友:
风枪吹 看下芯片的型号 注意温度啊 别废了

网友:
没炉子 用热风枪也行啊

网友:
没BGA风险很大。用风枪吹要想好哦

网友:
应该是没接触好,吹一吹就行了。

网友:
没吹过还是不要吹了,送修吧。

网友:
你确认压桥可以用啊,,你可以把散热片去掉。装螺丝,不知道行不行。。。。螺丝卡的紧点

网友:
拿到电子城去坐下BGA 30快就可以OK了

网友:
那你最好别弄了,风枪容易吹报废

网友:
用烤箱升温加热底部、用风枪加热上面可以达到二手合一

网友:
没有BGA只能用风枪了,不过如果没试过,风枪有99%的挂率

网友:
有些东西设备要齐全

网友:
来自: 吉林白城
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我告诉你一个办法 把主板拆下来 在南桥的位置 主板背面 沾上块纸壳 厚一点 然后在上到机箱里 利用螺丝把主板往下压点 跟用手压差不多 我都这个办法修好几个了 没工具没办法弄桥

网友:
来自: 吉林白城
纸壳高一点就会顶着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