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F205S不能充电

楼主(2011-11-21):
电池确定没有问题,用电池供电正常,本本也显示正在充电中,但实际上没有充进去。

请问一般会是哪些元器件不良

网友:
充电芯片是什么?工作条件有没有检测过呢?

网友:
电池芯片和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楼主是怎样断定电池没问题的?电池里面也有电路啊,如果里面电路不正常也会出现这种假充电现象啊。

网友:
检查充电管理电路,特别是充电芯片的工作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