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PAQ 511 CPU复位电压求助

楼主(2011-11-21):
昨天接到客户一台COMPAQ 511 开机无显示,客户说上家修过没修好。拆机目测主板,惨不忍睹,南桥干过  声卡干过,零零碎碎小地方东了很多, 南桥PCB铜箔也弄断了飞了跟线。打个电感阻值正常,通电测量 各电压都正常, 上CPU假负载 测量供电 时钟都有PG也有,问题出在复位电压只有0.2V, 上CPU 有0.4V 。CPU复位电压不正常,VCCP 也有1.05V 。CPU复位是由北桥提供, 而北桥正常发出CPU复位的条件是 供电、时钟、PG、 和南桥送过来的主复位正常才发出CPU复位型号,查U13的第二脚和第四脚 都有3.3V 的电压初步判断南桥复位条件正常,问题还是出在北桥,再仔细一看可恶的一修哥卸了一个电阻,由于这种板 原件没有标号,有图纸但不知道电阻是多大的, 哎  没办法只能一个一个的找北桥的电路看,是否有相近的,后来找到电阻是2K的 初步判断应该是北桥的基准电压R605 补上电阻故障还是一样,没办法了。  有没有哪位好心的大哥给一份点位图给我,因为不知道上家,还有卸了多少东西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,2个机子,2个点位图

hp 511系列.rar

网友:
{:soso__1342732133626513711_3:}

你这图是哪来的! 随便说下你这是灌水哦

网友:
为什么说我灌水呀 我支持参与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