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各位大侠请进~~

楼主(2011-11-21):
  各位大侠,弱弱的问下这个东西能用什么代换    在12v给升压板位置~~  表面写的2.0    有没有分压功能 啊??

网友(点评):
图片太小看不清楚,看PCB板上的编号是什么字母开头的。C代表电容,R是电阻,L电感Q三极管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

网友:
板子上没编号么?,查查图纸。

网友:
这应该是个二极管,单独使用不可能有分压功能

网友:
再换个角度拍一张,这个看不清楚,,

网友:
看不清楚,最好有电路板图
看下是不是2A的保险啊

网友:
找一个图纸看看吧

网友:
图片实在太模糊了,看不清,不过我觉得是贴片晶振。

网友:
实在看不清,应该是个保险,你用万用查,一端是12V 另一端只要不是地线,应该就是保险,(要测一下高压部分有没有12V主电压才知道,如果高压部分没有12V 这就绝对是个保险)

网友:
找图纸吧,看外观一般看不出来的

网友:
  谢谢各位大侠帮忙~~~ 已经好了 是个传说中的2a保险  直接跳线了  显示器是联想 lxm-l17c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