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主板不加电

楼主(2011-11-21):
客户拿来的笔记本  不加电 换了 MOS有待机电压 0.04 开机只跑到0.11  求

网友:
如果3.3V和5V待机电压正常,查开机键是否有3.3-5V电压,32.768晶振是否正常,如果都正常再杳复位电路。我也是新手,可能说错了,请大家多指点。

网友:
肯定主板上的某些电压没有出来,先测主板上的各路电压,哪里没有修哪里

网友:
查各芯片供电和复位时钟信号有无,主要是CPU供电IC和主控芯片正常与否。

网友:
查各芯片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查芯片供电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