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是一台A8J时触时不触发。

楼主(2011-11-21):
又是一台A8J的时触发时不触发,待机0。01没有3V5V。有时待机0。02就有3V5V(这样也有时不触发)高手们给点思路吧。。。。以前遇到过但是没弄好啊。。。所以求助来了。。注:能触发时就可以开机显示,所有的都正常。

网友:
我遇过南桥虚汗的

网友:
A8J的触发方式比较特殊,是双D触发器,楼主可以往这方面查查

网友:
是不是LID_SW#?

网友:
楼主先把休眠开关拆了再说。

网友A:
有待机不触发  是不是待机开关压着了 我遇到过

网友:
- 看下 开关 有没有坏掉!

网友B:
先把休眠开关翘了再说

网友(点评):
一拆机就把它拆了。

网友:
没有的时候查下为什么没有嘛

网友:
待机3V 5V没有,先测下屏保开关那有没有高电平,E C那工作线性3V有没有,EC直接控制待机3V 5V,之前修过一台,是南桥引起。

网友:
大家能告诉我C699和C654是起什么作用的吗?

网友:
那就照楼上的说的:先把休眠控制器断开再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把休眠开关翘了再说

那在没待机是测一下 系统芯片开启信号出来没

网友:
查待机电路,和开启信号,,,,,,,,,

网友:
SB空焊也有可能出现怪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把图纸弄出来认真观察细心检查,按上电时顺来修

网友C:
我遇到过换了网卡后 不开机,5个小时后在通电时手不小心摸到了待机IC时就能触发

网友D:
我也碰到过好几台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。。。你把那IO取下来。。之后。。重新焊上就可以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待机不触发  是不是待机开关压着了 我遇到过

对,说的很对,我碰到过好几次这种问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遇到过换了网卡后 不开机,5个小时后在通电时手不小心摸到了待机IC时就能触发

待机IC拆了再焊了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也碰到过好几台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。。。你把那IO取下来。。之后。。重新焊上就可以了。。。

EC我加焊过,加焊还是不行。一定要取下来再焊上去嘛。。那我得试试。

网友:
前一段时间接了一个跑0。35就掉电(有时又可以显示)。是SB的问题。但现在是不触发,但有时又可以开机。华硕的机子真头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