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U450

楼主(2011-11-21):
神舟U450收机器的时候上电裸板电流0.5的样子,有时候又能上到0.9左右不显,后来加焊了北桥SIS672DX现在一开机电流就能上到0.95左右,看到电脑有明显跳变不显示,插内存或者不插内存感觉一样,但是看电流的话不插内存电流跳两下就不跳了,插上内存老是在0.95来回跳变,不显示,这机是独显HD4570的,现在显卡上面有一个电容直接对地0欧,不知道是否显卡也有问题,有哪位修过这样的现象,特别是显卡的电容看到奇怪,不知道是否本来就这样,现在订了一北桥,明天装上试试看。

网友:
0.9是显卡吧,做下显卡试试。

网友:
先搞北桥看看先吧

网友:
北桥问题!!不用问;了

网友:
北桥换了一新的,现象一样,看来是显卡问题比较大了

网友:
你的机子是什么CPU  AMD CPU有些坏了电流就爱来回跳

网友:
最新进展,显卡也不关事,BIOS也刷过了,现在的现象是不上内存上电0.95的样子插上内存电流在0.95来回跳变不显示,跳来跳去,真不知道是哪问题,诊断卡不支持,不知道主板跑码了不,哪位兄弟有这机的图纸发一个,飞线看看有没有跑码

网友:
最新进展:今天找了图纸飞了9条线,现在诊断卡可以跑码,不插内存跑28  插上内存代码就一直乱跳,哎,IO也换过了,真不知道什么问题了。

网友:
楼主还修好啦,见鉴。

网友:
最新进展:决定把主板废了,呵
超不划算,精力太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