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脚电源芯片

楼主(2011-11-21):
紫光19寸显示器不通电,
拆机修复电路......不说。省略
碰到一个电源芯片是6脚的,上面写着63918a。
查不到型号,翻遍料板,都找不到。
看到版主曾经回答过有LD7535的6脚电源芯片,
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,有没有知道的指教一下?

网友:
63918a=OB2263

网友:
这个真不清楚,学习了,2楼.

新安江 -6 严禁灌水

网友:
我昨天遇上一台显示器芯片是63907,还不知道哪儿有呢.

网友:
你这个级别的怎么会有这种担心呢?

按PCB走线,分析出各引脚功能,直接找代换的就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