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0电源适配器维修一例,有点简单,但拆机很麻烦!

楼主(2011-11-21):
自己用的,从桌子上掉到地上了,20V无输出了。破坏性的拆开,看下里面倒底什么样子。
拆开后测量300V电容无电,往前追线,发现滤波线圈引脚断裂,飞线补上,搞定!
先上图

网友:
备用,上传飞线后的图片。

网友(点评):
典型的乌龟壳结构!

网友:
楼主的据刀还是好了啊,呵呵,原装电源的外壳不太好拆。

网友:
感觉自己的动手能力还行哈~~

网友A:
楼主你也太那个了呀   ,找一个锤子用刀架在开口处 一砸就好了   .怎么还用刀割啊

感谢分享,学习了。
我也是这么做的

网友:
划花的很严重了,不过自用的没关系!

网友:
外壳破坏的不算太严重,滴点502粘粘还能用

网友:
这种电源就是垃圾,为什么要灌胶密封呢?又不能保证不坏

网友:
动手能力真不错!一般电源不过电,电感线圈不良的可能最大,遇到可以多查查这方面

网友:
原装的适配器外壳是用超音波压合机压和的  不好拆啊

网友:
破坏性修复,有伤大雅

网友B:
请问为什么不加焊呢?

网友:
榔头,一字螺丝刀,然后垫个,海绵,你就慢慢的敲吧。

网友:
我也修过一个   不过我修的是显示器12V电源      那些电源配适器真的很难拆连螺丝都没有一粒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也太那个了呀   ,找一个锤子用刀架在开口处 一砸就好了   .怎么还用刀割啊

记下了,以后知道了~~感谢分享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为什么不加焊呢?

不但外壳是用胶封了,而且元件之间也有胶,那个线圈被胶固定了,真拆不开,只好飞线了。
不飞线也行,直接用导线把焊盘连上就得了。
飞线可以保留住线圈的作用。

网友:
笔记本适配器 还没修过 以后拆一个出来看看

网友:
破坏性的,拿个铁锤打上去好了

网友:
比我拆的还难看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