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2鼠标不能用 MSLCK 这个信号 只有0.02V 直通威盛南桥 对地值阻值正常

楼主(2011-11-21):
拆了排容    换了472排阻    看图纸是   进南桥的      对地值有560 与正常主板值一样      MSDT 数据对地值也是560  有5V供电

VCC 5V正常     不知道是不是南桥 问题   ========= 电阻已换了  还是一样

网友(点评):
排除外围电路,威盛的板子,就是南桥坏了

网友(点评):
把排容拆了,不行再换电阻,,,我修过了,电阻坏了,,换就好。。

网友:
每次发的贴都没人 悲剧    时常帮别人   自已发个贴子 很少有人回

网友:
哈哈    不要生气     对地阻值正常   说明南桥没问题,, 但电压小,,你看看是不是上啦排阻坏了啊

网友:
上拉排阻人家已经换了

网友:
弄个usb 鼠标算 了

网友A:
那么这么说南桥已经OVER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么这么说南桥已经OVER

usb多省事兄弟

网友:
呵呵,还不知道USB能用不

网友:
鼠键有事IO也控制啊, 你脱下,或换个试试

网友:
排阻、排容,IO、南桥放最后吧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