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 不认无线网卡

楼主(2011-11-21):
有一台hp v3000本,AMD的cpu,集成的北桥,故障就是不认无线网卡,我换了好多个无线网卡,也换了开关,还是不行,故障依旧,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桥的问题,所以我也不敢动桥,请高手指教,谢谢了。

网友:
V3000的只认HP机器上的无线网卡,确保无线网卡本身问题,换的话找HP机器上的,很挑剔的,我修过一次不认无线是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可以加焊下6150这个北桥试一下

网友:
楼主这个要是无线网卡没有换的话一般都是桥的问题,不要想了,加吧,呵呵,以前修到一个

网友A:
如果是同一机器同一无线的话,北桥的问题可能占8成以上。

网友(点评):
您就是I3是AMD的那个牛人?

网友:
加焊下吧  又没什么

网友:
加焊6150这桥  我都搞过好几台了

网友:
北桥芯片的故障,PCI-E是北桥控制的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主板不支持你换上去的无线网卡.要是换的和坏的一样.那就是北桥了

网友:
北桥的问题,遇到过

网友:
换个HP原装的  不行就要干6150了

网友:
碰到过这机器,尤其是mcp67的芯片的机器,没有声音,不能上网多数都是桥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.希望楼主维修好后发布一下结果.

网友:
6150  集成了PCIE总线,,,压了不行就换个

网友:
把无线网卡本身问题给排除了,就可以去做桥了,以前修好个一台,是北桥问题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台   呵呵  我都没搞了  郁闷  自己用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同一机器同一无线的话,北桥的问题可能占8成以上。

你还记得他AMD   I3

网友(点评):
依然灬8023 给哥爬一边去,别在这里丢人。

网友(点评):
难道你想让我问候问候你?忍不住想骂你个贱货 。

网友:
加焊北桥,先试下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还记得他AMD   I3

呵呵   你是小孩子吧  还骂人    管理员要管理下你的素质了

网友:
三合一的桥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hp无线网卡是专用的,英伟达也有有特殊的规定,还是找个标配的试试吧,pci-e电路也不是很复杂

网友:
测下电源 数据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