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求助

楼主(2011-11-21):
精英945GC-M2  REV:3.2板进去系统就花屏,进PE也花屏, 进DOS没有问题。内存,显卡都换过了,还是一样的故障,请教

网友:
是显示器问题吧?  被有没有换个显示器试下啊。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!!!!不行干北桥

网友:
你要换过内存了,那就是北桥出问题了.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的问提了

网友:
换显示器试下    然后没问题就是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