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华硕开机复位芯片上的引脚问题

楼主(2011-11-21):
芯片是as99127f,请教大虾,其上有引脚 vid0— vid4,不明白! vid0— vid4不是cpu用于连接电源管理芯片的吗,怎么这里会有

网友:
那是CPU的识别脚电压.

网友(点评):
正常cpu的vid0— vid4应该和电源管理管理芯片相连呀

网友:
可以控制CPU供电芯片输出电压的引脚

网友(点评):
CPU供电芯片输出电压不是由bios控制(coms参数里更改)的吗

网友:
CPU控制电压不是BIOS控制

网友(点评):
cpu供电电压应该是由:cpu的vid0— vid4脚回传给电源管理芯片一个几位的二进制信号,电源管理芯片再根据信号给cpu一个电压

网友(点评):
而这里的vid0— vid4是在华硕开机复位芯片上呀

网友:
专用芯片管的东西很多呀

网友:
VID脚是检测CPU电压使用的.这些脚是一些高低电平.CPU通过它来控制VCORE电压的大小.连接在开机复位芯片上侦测CPU使用的VCORE电压大小.可以起到保护CPU和报警功能

网友:
终于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