郁闷了!大家来帮下忙装不上系统!

楼主(2011-11-21):
刚收了个机子开开主机进入系统蓝屏!以为系统坏了就重装 用pe手动安装!安装完后进入xp系统图标后就重启!格盘 !换硬盘!换电源!换内存!换显卡!还是进入xp系统图标后无限重起!就差换主板了!补充一下板子是集成的!
显卡
硬盘

网友:
再换内存

网友:
有没有换个电源试试?一些杂牌子电源也会导致这种故障~

网友:
换电源、再换内存、或者CPU接触不良(刚处理了一台)、桥接触不良,一个一个排除
内存,硬盘,电源可能性大

网友:
做下debug,重新分区,再装系统 如果不行,看COMS里硬盘格式对不对

网友:
换个纯净安装版的系统看一下

网友:
查下CPU供电滤波部份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别猜了,硬盘分区错误。重新分区就行了

网友:
肯定是哪个地方接触不好,你查下USB线路和原件有没有损坏或虚汗,一般USB部分出错会引起重启,或掉电

网友:
能装完系统 表示硬盘模式对了。 建议BIOS关闭网卡声卡 装系统时候 不安装 网卡声卡显卡 、驱动。

网友:
补充下, 如果本身是STAT硬盘 建议换IDE硬盘。反之 互换。 还有 主板是否有鼓包的。 如果还是不行就 换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