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F8tr 加电不显 电流反复跳变 已修复

楼主(2011-11-21):
此机拿过来时装上显卡板为能开机  但CPU风扇不转  拨掉显卡板就能转  让人觉得是显卡的问题  但是电流还是一样跳变在1.7   1.3来回跳 开机测量所有电压全出来了 那电路是没问题了然后考虑到全是AMD的芯片组   就把北桥BGA下  然后就赶紧的上可调电源试机  结果电流还是一样的  心想这下不好整了  然后吃完饭  看到CMOS电池没装  然后装上去一试  结果电流有三次跳变 那不就能点亮了  到此此机修复其间有一个问题就是再拨下CMOS电池   再加电  又是跟以前一样  在1.7   1.3来回跳   然后才确定是BIOS电池没装就不行

总结:加焊北桥成功修复   各位以后注意了  ASUS  F8tr不加cmos电池  电流会反复跳变的

网友:
这个还真的没注意到,谢谢分享了

网友:
我一直有个没有搞懂的问题,就是为什么有些机子开不了机,清一下COMS就好了!哪个谁能解答一下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原来F8TR不上CMOS不亮,CMOS的问题真是千奇百怪

网友:
AMD都是北桥或者CPU问题多

网友:
我收上和你的问题差不多啊。你不开机的话,键盘的大小写灯亮吗。

网友:
是的.我也遇到过,当时也修了好长时间.

网友:
我接到过几台是AMD的  不过比你幸运  是CPU坏了

网友:
最讨厌就是AMD的机器,超垃圾呀,也学习啦,以后注意点

网友:
因为EC的脚位是GPIO,是可编程的,EC要从BIOS读取程序来定义自己的脚位,所以,当BIOS程序不对时,无法读取到正确的程序,导致无法开机。你清CMOS,就是重置BIOS程序。BIOS程序正确,则EC脚位定义正确,就可以开机了

网友:
楼主你那是独桥的吧

网友:
呵呵,华硕的台机主板有很多都是不上电池或者电池没电了,都不能上电的。

网友:
今天修一台和你一样的,还有一个问题是把独显拿掉一样可以显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