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线网卡突然不能上网了,请教

楼主(2011-11-21):
用无线网卡上网突然不能打开网页,不是掉线什么的,也不是中毒,QQ、下载什么的都正常,过一会又好了,一会又不行了,谁有这样的经验分享一下

网友:
更新一下网卡驱动,实在不行那就做系统看看。

网友:
把MODE和路由器关掉个10分钟再开起来玩。如果还是一样先测下路由器坏了没

网友:
觉得还是路由器的问题!

网友:
路由器的问题大些

网友:
用的是电信送的那种  猫和路由一体的     听说这个坏的比较多点    在不行让电信的换一个   反正不要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