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主板845跑码00 ac什么修?

楼主(2011-11-21):
(图片)

网友:
说的太含糊了,复位不复,复得话先坐下桥试下吧,公报的板容易虚汗

网友:
如果一开始就是00就按不跑码修了

网友:
供电时钟复位,一个个查

网友:
线供电 时钟 复位。BIOS 这个思路修吧

网友:
多谢各位师傅的指点,是BIOS有问题。

网友:
跑00是最难修的了,最先考虑CPU方面问题

网友:
bios的故障也很多。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看

网友:
各个 供电   BIOS

网友:
BIOS问题也有,主查CPU相关!

网友:
CPU不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