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920因特独显板的一长两短报警,难道是通病,论坛有人说了,不过没结果

楼主(2011-11-21):
如题,一长两短报警,电流上到1.1A,有一次回跳,主板上的显卡槽上的供电,时钟,复位都正常,显卡上的电容最小阻值14欧姆,无明显 短路,显卡重植过,显存颗粒加焊过,主板BIOS刷过,显卡上还有个BIOS找不到资料刷不了,不过打2 5脚无跳变,只是一个电压,CPU应该没有选中显卡,完不成上电自检,希望有修到的朋友,不吝赐教!先表示感谢,下面有图纸,27页显卡插槽都查了,右面输出的都没有

补充内容 (2011-12-15 07:32):
这个机器于10天前已修好,量显卡什么都正常,就是不正常。更换个新为卡好了,ATI的真是乱呀,

AS 4920(Tahoe).pdf

网友:
没有修过这种

网友(点评):
无语了,你这样回答问题,会被版主和谐的

网友:
看来这个帖子要沉啊,一个人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?论坛上不是好几个这样情况吗,都没修好?

网友:
看你说的好像是没过内存呢你为什么做显卡啊,

网友:
修过一台 4520的机器,MCP67的桥吧,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231536  和这帖子里的哥们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,我最后是换了显卡解决的,希望对你有帮助。

网友:
换个芯片试试看看

网友:
今天饿也遇到这款机器了  开始也是以为是显卡问题 做了没有用  现在无头绪呢  等待高手指教

网友:
这个机器于10天前已修好,量显卡什么都正常,就是不正常。更换个新为卡好了,ATI的真是乱呀,

网友:
好多都是量着都正常就是不好使换个新的就好.这是为什么呢?我也碰到过

网友:
a卡就是问题多

网友:
我店里也有个,换了新卡还是不行,现在显卡版上大电感没有电压出来,悲剧啊!

网友:
A卡要坏就要换,重新加焊都没用

网友(2011-12-21):
前段时间修过一样的,ATI显卡上BGA容易爆,直接换显卡板

网友:
换个显卡芯片就可以解决问题

网友:
可能还是没查对地方吧,显卡也有问题北。

网友:
我有一台ASUS的,都可以进系统了就没显示,换显卡都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