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问题。HP CQ45鼠标不能用

楼主(2011-11-21):
      HP CQ45鼠标不能用,进系统,触摸板鼠标在不听跳动,接USB鼠标发现不了,插U盘能识别而且正常,把触摸鼠标线给拔出来,接USB鼠标还是不行,南桥也换了。还是不行,估计是触摸板上面控制芯片问题。请问有遇到过的,是怎么解决的、、、希望能得到解答、、、正在维修中,修好了,我会给出答案、

网友:
有碰到过一次,好像是插上原装适配器就OK了,,至今不明白为什么......汗

网友:
是不是用的原装适配器

网友:
呵呵,那就等兄弟的维修结果呀,好做经验。。

网友A:
不知道把触摸板拔掉看能不能用外接USB鼠标?试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把触摸板拔掉看能不能用外接USB鼠标?试一下。

拔掉了,也不行,无线的我试过了,可以、

网友:
楼上的大哥   鼠标不能用关适配器有啥关系啊

网友:
处理好了,电源管理有问题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