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温度多少算正常?

楼主(2011-11-21):
我的电脑是AMD双核4000+,主板是昂达NF570的。以前CPU温度一上50度就容易自动关机,我还以为是CPU散热不好换了好个散热器和硅脂都没好。一次偶然发现主板上有三颗电容鼓包了,换掉后CPU上50以上都有没有自动关机了。我想问问各位大虾我这个CPU多少温度算正常?

网友:
CPU 50算是正常的呀,一般高到70多度才不行吧。。。

网友:
cpu一般温度在35到65度为正常不死机不理它

网友:
没超过75不死机都可以

网友:
原则就是不死机,不报警……温度……这我还真不是特别清楚

网友:
想测试温度的话用3DMK测试下。看看高压力下CPU温度是但是。一般像你这种情况就是电容的事儿。。。

AMD的U温度本身就不低。所以不超过75是没什么问题的。

网友:
AMD的U温度本身就高,个人认为不超过80度就没事

网友:
60-80度,AMD的本来就高,BIOS可以设置温度保护的

网友:
70一下为正常

网友:
不超过100没问题

网友:
我个人认为70一下都正常

网友:
看环境温度,一般不过70度都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AMD 速龙系列的温度是在 69度  也就是最高能承受69度  官方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