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也遇到邪门的事情了.开机按R修复

楼主(2011-11-21):
      论坛里面很多东西都看不懂.因为我没有什么电子基础,今天去城里书店买了几本电子基础的书.准备回来看看.学习基础.
      回家的时候说有一台主机要修.
主板:磐众65NP-AL
显卡:小影霸X1650 512M 128B PCI-E
内存:金泰克DDR2 1G
硬盘:迈拓(希捷收购之后)STM3160215AS
三星DVD光驱.

开机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.
和今天在论坛看到另外一个帖子一样的情况.
      一看这样.一般都是系统有问题.要不修复.要不就重装.内存硬盘.硬盘线有问题.换了内存.换了硬盘线.不行.MHDD硬盘没有坏道.想进XP安装盘修复.结果就卡在这个画面不动了
.换了新光驱也一样.USB.SATA.IDE接口的光驱都试了. 想进PE把系统备份(因为要是客户C盘有东西.还可以从备份文件里面提出来).然后重装.结果进PE也进不去. 换了光驱.也是一样.     我怀疑电源有毛病.有可能供电不稳.换了一个电源 .可以进PE了.但是画面有很多波纹. (不是我手机像素不好,是显示器上就是这种效果)
显示器和VGA线绝对没问题. 我又进XP安装盘.结果还是卡在那个画面Press any key to boot from CD.
头大了.看来今晚是没有时间看书了...这个应该不会是因为主板吧.正在迷茫检查中....

又换了一个长城的电源.功率很大的.结果连PE都进不了了...还是只有那一个航嘉网飚(没有长城这个功率大)可以进PE.
东搞西搞 ....现在不管哪个电源都进不去PE了.(这个问题已经搞定了.是我PE的光盘太花了....我的错)

怪事情了.我把那个硬盘在其它机器上面备份了.又把那台机器的C盘克隆到了有问题机器的硬盘上面.然后用它在好机器上面启动.
是可以用的.而且也没有卡呀或者其它不正常的情况出现...  现在我把硬盘装回有问题的机器上面 .居然顺利进了系统.但是就和能进PE的时候一样.屏幕有水纹.还有细微的抖动... 看边缘就很容易看出来...
只有换显卡再看看有没有水纹了

显卡已经换了.明显清楚了.没有水纹了.我勒个去啊.这台机器看来全身都是毛病了

因为进PE是光盘的问题.我在另一台电脑上面用那个安装盘想进去修复.结果还是一样卡在Press any key to boot from CD..偶的神啊.难道这张盘也有问题了.重新刻录了一张盘.准备修复.但是这个盘好像不行.没有提示C盘里面有系统.是否需要修复什么的.直接就到了选择把系统装在哪个盘的画面..我就重启了.重启之后没有选光驱启动.从硬盘启动了.居然开始读进度.还进了系统.
输了密码.进去了.   疯了我.这台电脑要搞死我.
果断把硬盘换回客户的电脑.居然可以了.我的神啊.   但是我没有运行修复程序啊.为什么就好了呢?

又把疑是会引起图像出现波纹的显卡换上.   一点水纹都没有.

又将他原来的CPU.内存换上.也正常..

希望有高人能用科学解释解释,在这台电脑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? 它自愈了? 我却要被它弄出病了

网友:
直接装一个系统就好了吧  不行就换个系统啊

网友A:
你这个硬盘可以先架载到其它主板上进PE把系统备份起来呀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硬盘可以先架载到其它主板上进PE把系统备份起来呀。。。

在本机上是不能备份了.我换其它电脑上试试

网友B:
直接装吧  备份应该不行的啦  你那的是缺少了文件的

网友C:
对啊   换台机子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装吧  备份应该不行的啦  你那的是缺少了文件的

我是想把C盘里面的文件备份出来.万一他放了文档东西在C盘里面...装没了我拿什么赔他哦.现在在另外一台主机里面备份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对啊   换台机子试试

正在另外一台上面备份着

网友D:
问题应该是出在内存那一块。提示R修复和PE报错大多就是内存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问题应该是出在内存那一块。提示R修复和PE报错大多就是内存的问题

我换了一条用得好好的内存.MST都过的.也不行. 有可能是插槽什么的哈.最后再搞那里吧

网友E:
貌似主板的问题吧……感觉像是南桥问题……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貌似主板的问题吧……感觉像是南桥问题……

它自己好了.帖子我又补充了好多.我快疯掉了.

网友G:
南桥问题,我今天也遇到过,系统可以装,连续开机几次就出现按"R"键界面,换桥才好的.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南桥问题,我今天也遇到过,系统可以装,连续开机几次就出现按"R"键界面,换桥才好的.

我这个是单桥的. 它现在好了.我不知道怎么回事.我也没有去压桥.碰都没有碰桥.  那我等下压压桥看看.如果没有问题.明天再多试一会儿....

网友:
好的有点让人害怕,遇到这样的机子最头疼。

网友:
感觉是内存的问题或者内存插槽的事情.楼主可以试试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它自己好了.帖子我又补充了好多.我快疯掉了.

桥有轻微空焊的话插拔显卡时可能会好的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桥有轻微空焊的话插拔显卡时可能会好的……

现在都交给客户了.好像没有什么事情 .等有事再说吧

网友:
LZ有查硬盘的工具的话,查下硬盘吧,像你那种问题,硬盘有坏道的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