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把单CPU实现多线程

楼主(2011-11-21):
怎么把单CPU实现多线程

网友:
没有这本事,也希望有个可以讲解

网友:
要单核心支持超线程的CPU才能通过进入BIOS设置保存后,开机就可以进行双线程使用。比如P4 2.4A就不是超线程CPU,P4 2.4C、P42.8C等等就是超线程CPU还有很多型号的可以通过查询就知道是否是超线程了。

网友:
intel的CPU一般都是多线程的.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技术

网友:
要CPU本身支持才行

网友:
大家顶啊,这么好的帖子,楼主辛苦了

网友(点评):
小心被扣分啊

网友:
要是楼主把普通CPU实现多线程,AMD  非请去做工程师

网友:
不知道什么CPU都带多线程的。。。

网友:
怎么能分辨出来啊

网友:
我建议你把北桥换掉,这样就可以用四核8线程的CPU了

网友:
。。楼主这问题很生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