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显示器白屏

楼主(2011-11-21):
今天接了个19显示器屏上三端管有5V供电会是屏IC坏了吗?

网友:
驱动板有5V供到屏上 。屏还是白屏的话(注意区分白屏和花屏) 一般都是屏坏了。

网友:
听说屏坏还有得修的。。。查查换换。祝你好运。。

网友:
看看屏上的升压电路,光有5V不代表屏坏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