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几天修n个能开机但不能关机,关机后风扇还转。饼哥,高手门指导下

楼主(2011-11-21):
这样的主板真的无从下手。虽然我明白它的工作时序。。但我不知道修哪里。。。一个映泰nf4 am2大板。关机后总线供电没有了其他的供电还有。。。一个也是映泰的n61s 也是这样。。。请高手指导在哪里下手。。。。。还有在基地搜了搜。找到了饼哥的一个图。大致明白。。但不知道怎么修法,,修哪里????

网友:
我修过一个,换I/O好了,不知道是不是能借鉴一下?

网友:
能,但我想要知道所有的办法。。更想知道那个关机的时序,怎么查??在哪里查?像那个vdden,vddaen ,在哪里查得啊?

网友:
能具体点嘛??在哪里能查到?VLDT_PG具体什么意思

网友(点评):
总线电压关了,查一下它的PG是否置低,如果为低就查CORE开启电路是否异常。

网友A:
楼主内图是主板时序图吧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内图是主板时序图吧?

朋友,怎么了。是的。。

网友:
amd,cpu供电的en是桥控制的把。如果有en呢??那就是桥吗??

网友C:
电源有没有换过,主板上有没有看到有时序芯片呀,如果有就直接换了

网友D:
NV的关机时序,当关机后,首先南桥会去拉低,PCIRST,跟HT_EN拉低。以此类推。看哪个电压没拉低。

网友E:
你可以把时序图发上来大家看看吧,不关机开机电路查了正常不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源有没有换过,主板上有没有看到有时序芯片呀,如果有就直接换了

是普通的主板,没有专用芯片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朋友,怎么了。是的。。

没什么,我一业余选手第一次看到正规的时序图,感觉图真正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NV的关机时序,当关机后,首先南桥会去拉低,PCIRST,跟HT_EN拉低。以此类推。看哪个电压没拉低。

谢谢,这图不错。。如果再加上文字,图文结合就更好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可以把时序图发上来大家看看吧,不关机开机电路查了正常不啊!

有图啊,你没看见吗,版主也上了一个啊。。关机有个时序。。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什么,我一业余选手第一次看到正规的时序图,感觉图真正规。

你业余的??我也业余的。。

网友(点评):
NV的桥,自带时序控制器,如果有图纸,点位的话,信号好找的多,没有的话,只有自己跑线了,还有NV的桥,虚焊的多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你业余的??我也业余的。。

很好修的,一般大部分是坏三极管,而你这个总线电压关掉了,再往前面查,假如CPU电压还在,哪肯定是出在HT_VLD到CPU电压之间,自己再细化一下,我们修的一般是总线电压还在,坏的就是总线的EN信号用来开启总线的三极管上面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很好修的,一般大部分是坏三极管,而你这个总线电压关掉了,再往前面查,假如CPU电压还在,哪肯定是出在H ...

总线的EN信号是由三极管
开启的??我看很多都是由358控制的啊。358是谁控制的》》、??桥吧?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总线的EN信号是由三极管
开启的??我看很多都是由358控制的啊。358是谁控制的》》、??桥吧??

是桥发出EN信号,用三极管加运放的方式产生HT1.2V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桥发出EN信号,用三极管加运放的方式产生HT1.2V。

哦这样啊。明白,十分谢谢。

网友:
这图不错,正要呢同,公司也有这样一台整天不关机的电脑,下载来看看。

网友:
来自: 吉林白城
额 这问题没遇到过 估计遇到我头都得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