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x200 掉电 重启

楼主(2011-11-21):
加焊北桥,后来一个内存插槽不行了,还有一个完全正常,不掉电,不重启。不知道是加焊北桥修好的,还是本来就有个内存槽是坏的,纠结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IBM X200吗?

网友A:
我这里也有台X200的本子,现在不开机,客户自己在网上订的键盘回来上的就不开机了,现在我怀疑是BGA封装的一个芯片坏,正在纠结到呢。没料板不太好修。

网友B:
X200的PM45北桥很容易空焊,你现在应该重做,

网友(点评):
大哥,稍微专业点。X系列的都是集成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X200的PM45北桥很容易空焊,你现在应该重做,

cpu那么近,能不做就不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这里也有台X200的本子,现在不开机,客户自己在网上订的键盘回来上的就不开机了,现在我怀疑是BGA封装的一 ...

H8芯片  带程序的

网友:
最好是换块北桥试试,见过同样现象,可不是X200机器。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吧

网友C:
你打下背面的电阻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打下背面的电阻吧

打它干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