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4416s黑屏,能听到进系统声音

楼主(2011-11-21):
HP4416s黑屏,外接屏也无显示,能听到正常进系统声音,是显卡的问题吗?哪位修友遇见过同故障。

网友(点评):
外接的时候把屏线拔了,看看有显没,HP有好多切不出去,得拔排线

网友:
修过,很多,显卡

网友:
是的,显卡,我也修到过,A卡已经不再是传奇,目前碰到A卡故障越来越多

网友:
外接不显示一般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不是屏幕就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显卡 杀吧 都修了 N台了

网友:
你用风枪吹热一下嘛

网友:
嗯这多数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风枪吹下显卡问题马上就知道了  这个机子显卡坏的很多

网友:
楼主的板子是AMD的板子吧   给客户报风险

网友:
修过。都是作显卡好的。

网友:
先加焊一下试试,再不就重新植株。

网友:
外接不显可听到系统的声音?大部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A卡 不奈搞 有风险 没有N卡奈搞

网友:
排除显屏后,可以直接干显卡,但同时,此机是有风险的,和客户讲清楚

网友:
饿     听楼上的吧  直接干显卡

网友:
这就是显卡问题了,没有其它了

网友:
我看大多数人都说是显卡,

网友:
换显卡心片,

网友:
感觉是显卡的问题,你可以试试

网友:
上BGA加焊显卡芯片

网友:
先拔掉屏连接线再外接试试有没有显试有可能是屏不好,没有显那就得干显卡了

网友:
先换屏 不行就显卡

网友:
先加焊显卡先

网友A:
晕,这个不是显卡的问题
,是显卡一个供电芯片的问题
本人修过,修好过了,

网友:
试试屏显,如果不行就测试显卡吧··

网友:
加焊 显卡 好过。

网友:
修显卡 试试

网友:
一般换芯片

网友:
显卡吧,那机器是蛮爱坏那个

网友:
显卡问题  用BGA从新做下 显卡就可以了

网友:
显卡供电问题的多 那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晕,这个不是显卡的问题
,是显卡一个供电芯片的问题
本人修过,修好过了,

那请问大哥是后面那个471不?

网友:
显卡重植珠就会好.楼主.

网友:
出了名的还用说吗

网友:
先外接屏,看可以显示吗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占很多比例

网友:
显卡问题
做吧

网友:
这个,应当就是显卡了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