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DELL的主板USB不能用?

楼主(2011-11-21):
一块DELL的主板USB不能用,客户来的时候USB有一根的短路的,换了南桥后不短了,还是USB不能用,买个2个南桥回来还是不行,USB48M的时钟也有。大家还有什么思路啊?跟小弟说说?

网友:
DELL很多主板你说的是哪一款呀。具体型号呢。 USB不能用既然有短路 你要看看 电压是否正常呀5V呢。时钟正常不表示电压正常呀。还有就是BIOS是否开启呀

网友:
不知楼主说的短路是什么意思,这个问题我想先还是常规方法来检测,先测一下USB的5V供电是否正常,再测数据和时钟的对地阻值,几百欧左右,如果阻值偏大则断线,偏低则南桥坏。很好解的一个问题呀